synplify2012.3只能运行compiler,premap被canncel了

楼主(2013-03-27):
synplify2012.3 用的是win64位版本,为什么只能运行compiler,premap被canncel了? 有碰到相同情况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同问。

也碰到过类似情况,没有解决。

楼主:
好像是破解不成功~

网友:
同问,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 license怎么加?

网友:
pj问题吧换个和谐文件

网友(2015-11-10):
请问这个只能运行compiler,premap被canncel了。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