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信噪比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3-03-27):
如果对一个正弦波直接做信噪比,那信噪比是不是应该很大

网友:
没有加噪声源,取决于仿真器设置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用的是SDtoolbox,中的PSD直接测量,请问你说的仿真器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直接仿正弦波的信噪比,返现很负,信噪比-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