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自己做的器件如何在LVS中被识别

楼主(2013-03-27):
我用的是Assura做LVS,自己做的电感,不知道怎么才能识别出来,,,请大牛们指教啊

网友:
看看文件有没有这个器件的定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识别比较难,需要在extract rule中定义器件,还是设置black box吧。

网友:
看看 別的器件如何被識別

网友:
同意5楼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怎么设置black box 啊???

网友:
LVS应该不会识别宽长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