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隔直电容的大小

楼主(2013-03-27):
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在做射频集成电路中,该怎么确定隔直电容的大小,不同的频率对应多大的隔直电容,这个该如何确定?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最近也在看无源元件,觉得它的选取还是有很多学问,但就是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2013-10-16):
根据容抗计算公式Zc=1/(j2πfc),将频率代入,选取的电容值满足|Zc|<10Ω即可,一般Zc选小点比较好。

网友:
就是耦合用吧    射频上与50欧姆比较      用楼上的公式,阻抗远小于50欧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