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建立RFIC中电感模型库都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3-03-27):
最近看了些硕、博士关于射频电感的设计研究文章,看到的仿真软件有HFSS、ASITIC。还有用ADS的momentum!
不过看了些关于momentum的文章,似乎都是从layout开始进行参数提取,并且能够进行某些参数变量的优化,能得到L和Q,也能用于仿真中。
现在的问题是:momentum比较适合电路中对电感的微调。如果要建立电感的模型库,比较适合用HFSS和ASITIC?请熟悉电感仿真、设计、研究的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RFIC中的电感,大家都是怎么设计呢?
一般都选用PDK提供的电感吗?

网友(2013-05-20):
我现在也在想这个问题,刚刚开始做这个方向的研究。这些软件虽能提前电感值和Q值,但是作为建模来说,还是得靠流片,这些软件主要还是在设计、优化电感的时候适合,确定优化的尺寸,然后再流片,根据实际的性能建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有理。
软件跑出来的电感参数受衬底文件精度的影响很大,而且由于电磁特性的非线性,电感参数的准确度有些低,直接用在RFIC电路中,仿真结果会有偏差。
但是用在电感优化设计和模型参数提取中,软件仿真结果具有很强的参考性。

网友(2013-08-20):
学习了,仿真软件值只能参考了

网友:
一般不使用 PDK 給電感,
你就得自己做TETS KEY ..

想問下有沒有人設計過IC 內 transformer ??

對拉大家 MOS 可變電容  &  diode 變容會如何選?
還是直接使用 PDK ?
如果要一格大電容會併一堆小的?  還是直接畫大  mos ??

网友(2014-10-24):
电感这类的东西还是比较成熟的,国内做的也不错。

网友:
建模如何保证复核实际情况呢,头大

网友:
transformer跟inductor没啥本质区别啊

网友B:
當然有差, 片上電感一般Q不高
而芯片上 transformer 因為沒法使用鐵芯所以更難, 但國外有些IC 是做出隔離片上  transformer

网友:
片上transformer Q值是比片上inductor低,但用在Q值要求不高的地方完全可以啊。
PA或者LNA里用transformer的多了去了,产品或者论文里,举不胜举。有什么特别的吗?

當然有差, 片上電感一般Q不高
而芯片上 transformer 因為沒法使用鐵芯所以更難, 但國外有些IC 是做出隔離片 ...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想知道 一般 flyback 都有使用 transformer , PC817 ,
有聽說國外有把 pc817 弄到 芯片內 .

至於 transformer 在 flyback 那類大功率不可能做到CHIP內, 但是有些 同步整流須要 signal 的 transformer
送信號在 primary/second side , 想知道有沒這類芯片內  transformer .
不是 RF LNA 內使用那類

网友:
原Po说的是RFIC里,你突然说这个。。。。这里面的电感很大,应该不会是片上的。
不过不知道现在MEMS工艺是不是能做到高Q大电感,或者人家不是片上而是offchip的电感但封装在一起呢。

回复  totowo

    想知道 一般 flyback 都有使用 transformer , PC817 ,
有聽說國外有把 pc817 弄到 ...
引用 网友B:

网友:
往高频率走就得用HFSS或CST

网友:
NineCube ePCD可以综合片上无源器件。Cadence的 vPCD也可以。
只有输入期望的Q值,圈数,L值等,就可以帮你综合一大堆。
然后可以用eWave(与EMX,Momentum,Sonnet,ADS类似)做EM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海九浦方微电子的ePCD可以综合片上无源器件。生成的螺旋电感面积小。
william_kuang@ic9cube.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家是自己画电感多还是用Foundry提供的库多一些?
Foundry提供的库里的电感有啥不好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E:

Foundry提供的电感很大,占面积。而且有时候没有你需要的。比方:你需要1.6纳亨的,但是他只提供1或者2的。
如果要去不高,就用Foundry提供的;否则就自已画。

网友(2015-11-04):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利用ADS来仿真片上螺旋电感,来验证电感的各种参数,寄生阻抗,有效L,Q具体的思路是什么?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求问 emx 在哪里能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看穿。。。。已经给老板建议一万遍。。但没钱买不起啊。。。大神有的话 求link。。。顺便问一句
之前您的帖子 【精华】模拟射频设计实战!附完整工程设计电路,直接导入cadence
用的是什么工艺库? 看了一下 大家都在问这个

网友(2016-04-13):
用ADS, HFSS, Sonnet, Empire 都可以仿真. 关键是要把介质和sub的参数设置好.  Sonnet自带参数抽取功能, 提取出spetre 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