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怎么查看一个器件的延时

楼主(2013-03-27):
在xilinx的工程中,我调用了一个组合逻辑(或者我是自己编写的组合逻辑),我想查看这个组合逻辑的的延时,怎么可以查看到它具体的延时?

网友:
进行后仿真啊!直接用modelsim看直观,或者点击tool,再点击Timing Analyzer进入再点击post pace&route,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输入信号到输出所用的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