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简单的latched comparator电路图,大牛指导啊

楼主(2013-03-27):
latched comparator

latched comparator
对于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我这样认为的,当latch高电平时,由于diode-connected mos管的加入,是的comparator的整体增益变大,出现输出的高电平,latch低电平时,comparator只是一个普通的amplifier,增益较小,输出较低电平,不知对不对啊,latch是有什么控制呢,大牛指导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个,大牛啊

网友:
Latch为低的时候,就会关死一边的直流通路,正反馈就把原来0到diode电压拉到0-vdd之间,输出的摆幅就增大了,正常比较时Latch为高,可以理解为把负反馈也加入进来,降低增益,不然输出节点就被正反馈一直拉住动不了了。

网友:
我也觉得diode通后,output摆幅反而是被钳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懂啊,latch是由什么控制呢,所谓比较器,reference在哪里啊,可以说的再具体一点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动态比较器,latch就是时钟信号,只有当时钟为高电平时,比较器才比较。看下allen的书吧,比较器那章有类似结构;   比较器的基准就接两个输入端的任意一个就行了呀。
   不过你的电路是不是没有加复位结构?如果没有复位结构那这个比较器就会产生迟滞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很对,这表现为一个迟滞比较器,您说的复位结构是指得什么啊?我好好看看allen那章节,貌似有讲,谢谢了

网友:
标记一下,感谢各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管子比例,未必有迟滞的

网友(2014-03-07):
这个图的出处请告知一下好么~

网友(2014-08-21):
这是一个动态比较器,latch就是时钟信号,只有当时钟为高电平时,比较器才比较。看下allen的书吧,比较器那章有类似结构;   比较器的基准就接两个输入端的任意一个就行了呀。

网友(2017-07-09):
看到了说下我的观点,不对之处请指正...实质和楼上的差不多...
假设input比较接近在一开始的一段时间还可以用小信号的思路分析,positive feedback那部分可以理解为两个common source amplifier首尾相连,组成了一个2个CS amp的chain,每个都有一个负的,绝对值大于1的gain.这样负负得正,这个chain就是一个pos feedback.这个pos feedback在latch信号为low(0)的时候工作,作用是将pre-amp出来的信号迅速放大,使output一边拉到Vdd一边拉到0.
当latch信号为high(Vdd)时,中间那一路的两个diode-connected的transistor导通,把这个diode-connected的transistor加入到前面的CS amp中考虑,amp的gain现在小于了1,于是这个loop stable了.这种情况下(latch为high)电路又可以“读取”pre amp的结果到output node上,等待latch为low后,重复之前的pos feedback进行放大..
这个电路没有reset好像...
若有错误,请指正..这个电路之前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