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的数字化之路

楼主(2013-03-27):
电源的数字化之路,从钜能青龙白金电源谈起

=> digital PWM ???
使用 CPU 控制?  都沒有 OPA  close loop control 嗎??

有人知道是那家 digital PWM IC ?
有專利 D-VRM  是如何做?

0.5 % 電壓減少電壓波動、 LED 指示燈顯示實時功耗

High Power ASTRO PT 系列 700W 電源供應器在交流電 115V 輸入中,在 20% 、 50% 和 100% 負載下分別可達到 91.19% 、 92.8% 和 89.98% 轉換率,並獲得 80 Plus Platinum 白金認証,提供高效率保証之餘,更可減低零件發熱量,進而令電源器耐更用。

電源轉換方面,採用 CM6502THH PWM 控制晶片,晶片支援 SRC 及 LLC 訊號,把輸入電源降壓至 12V 至 3.3V ,並能夠利用 D-VRM 技術令電源流失減至最低。

CM6502THH => 那一家PWM IC?
虹冠(CHAMPION)CM6502 PFC ???
PFC IC ??

http://www.hardwaresecrets.com/datasheets/CM6502S.pdf
EPA/90+ ZVS-Like

PFC CONTROLLER

PFC 算 analog IC .. 這和一般說 digital PWM 不太相同吧.  block 看到一堆 analog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问的莫名其妙,PFC跟数字还是模拟有什么关系?PFC用模拟芯片控制,就是模拟的喽,用数字方式控制,比如dsp, arm芯片,就是数字的喽。

楼主:
這就是我的疑問阿, 我一直以為  电源的数字化之路 = puer digital power  MCU ..
但是, 廠商好像把一般 PWM

能由軟體顯示  或控制就說是  数字P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