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fF以下的电容

楼主(2013-03-27):
我需要一个10fF左右的采样电容,但是工艺库中MIM_cap最小也是60fF,用什么电容啊,求指教啊

网友:
10fF 精度不高,寄生都很大了!

网友:
串联6个,寄生只要版图得当没有那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意思是说mos管的寄生电容都比这个大,你串联起来虽然小了但是mos管的电容依然是并联接地的。你能比它小?

网友:
200af的都可以做,干吗一定要mi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再好好看看帖吧,哪来的m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错,是mim。。但是作switch的不是mos管么?

网友:
6个串联,寄生可能超过20%-30%。
看适不适用了

网友:
金属层之间的电容。但工艺一般不提供model,可以查工艺文件看到电容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精度不会很低么?

楼主:
谢谢各位,要这么小的电容主要是速度太高了,用MOS电容精度比较差,MIM_CAP又做不到那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哪有那么夸张,一般提取出来的寄生,如果是设计好的敏感线间也就aF级,10f有5%误差就算大了     当然你非要在mim周围走很多金属,那100%的误差都有可能

网友:
看看你的工艺里有没有metal stack电容,密度一般比较小。
如果自己用metal画要仔细做反提,好的工艺库会有不同corner的pex文件。

PS: MIM不要串联,会遇到antenna问题。

网友:
Sample Cap主要还是看相对值,绝对值不那么重要!
只要Layout考虑好,还是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