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我想设计一个IC,专用于FPGA加密,大家觉得怎么样?

楼主(2013-03-27):
我觉得FPGA加密起来比较麻烦,因此想设计一个低成本一点的认证芯片,专用于FPGA加密,大家觉得有没有市场价值

网友:
按我的理解,加密芯片不是有现成的了吗?例如atmel的AT88SC系列。楼主是打算出一个有特色的产品还是什么?

网友:
Altera V系列全部自带加密。

网友:
除非fpga内部自带加密,否则外挂芯片对配置码流加密和不加密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通用的加密芯片都很容易被解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并不是加密配置码流,而是FPGA外挂认证芯片,如果认证不通过芯片就不工作。比如认证芯片里运行一个加密算法,FPGA上电后发一个随机数给认证芯片,认证芯片将算法结果再返回给FPGA,FPGA验证返回值是否合法,若不合法就不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密狗? 加密狗也可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