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3-03-27):
(1) 请问怎么打bonding,是不是有gds就够了?在virtuoso里打吗
(2) bonding是属于封装过程吧,那是不是bonding在划片的时候不要给bonding算面积啊?
(3) 几个芯片如何一起放置在一个MPW区域?

网友:
回复 楼主:

(1)我不知道你用的PR工具是什么,我用的是ICC,直接在那里面打bonding的
(2)bonding是属于一种封装方法,我感觉不算吧,但是不确定,期待有经验的人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其他人来解答
    我用的是encounter,在ICC里面打要用到什么文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什么文件啊,就是create_cell啊,其他的名字,位置,属性之类的自己写写就好了。
可能写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弄成一个文件,然后source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