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G的ucf文件

楼主(2013-03-27):
我用ISE生成了一个MIG,但是其中的ucf文件要修改,对于其中oserdes和iodelay的lock我不知道怎么确定,有哪位大哥帮帮忙。万分感谢!

此图为原来的ucf

此图为原来的ucf

网友:
这个你要在fpga editer里面去找,根据datasheet里面的较少,确定serdes的位置,对于serdes的约束,应该有专门的介绍,我记得在datasheet里也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通过planahead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MIG不是硬核吗,它的ucf也需要修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FPGA上的引脚是要根据schematic图进行修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Altera的DDR控制器硬核IP,有固定的管脚对应DQ或者A,Xilinx的这些脚可以自由分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指教啊,如何使用 Planhead 来修改啊?
请您看一下我的问题:
   http://bbs.eetop.cn/thread-3901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