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怎么做不规则图形啊?

楼主(2013-03-27):
在encounter中怎么做不规则图形的floorplan???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想要的什么样的,可以试试create_boundary加initialize_rectilinear_block。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7.1  8.1  9.1剪刀剪要是5.2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2楼的是 soce的命令吗?好像是ICC的啊。。。

网友:
同求encounter的floorplan形状命令,一个是如何抓取设计中已有floorplan的形状,一个是如何用command设置floorplan。。。
想写一个设置形状的脚本,没找到适合的命令,就知道一个floorPlan -d dieSize_1 dieSize_2的,好像还有其它的

网友:
用gui中的剪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抓取floorplan的形状坐标 dbget top.fplan.boxes

置于设置 可以在top 用剪刀剪 或者setFPlanBox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