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拥塞怎么处理?

楼主(2013-03-27):
trail route后发现拥塞怎么处理?从头开始布局布线?有没有在cell place的时候进行拥塞优化的方法啊???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基本上每個階段都要判斷一下GRC的值,
知道是哪一個步驟造成congestion嗎?
是cell一放進去就這樣? 還是做了哪個步驟後?

之後去觀察一下,
是cell造成的, 還是module造成的?

blockage跟keepout margin都是解決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trail route的时候~

网友:
给那种多端口的cell加cellpadding ,在拥塞的地方给std cell打低密度的partial blk,看看power stripe 的密度是否合适,PSO打孔是否占用太多资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