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所需哪些文件?SI所需哪些文件?

楼主(2013-03-27):
做QRC的时候需要哪些文件?做SI的时候需要哪些文件?tch和ict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qrc只需要qrcTechfile文件就可以,tech是根据ict生成的

网友(2013-05-09):
回复 网友A:

ict file是自己写的吗还是从foundry提供的?
如果是自己写的话,ict 里边的参数信息从哪里获取?

网友:
回复 网友B:

    foundary提供的,自己不能写

网友:
感谢。
foundry会提供不同corner的吗?
如果user所需要的corner不foundry提供的corner更多的话怎么办呢?

网友(2019-06-12):
工廠一般會提供Cmax/Cmin/RCmax/RCmin/Typ等5種co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