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跑LVS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7):
跑完LVS后出现这问题,请大家看看,怎么解决这两问题,谢谢!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图片挂了,没办法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WARNING* (AVLVSNN-10029):'filter' command has been converted into filteroptions' with the same function. 'filter' command is not supported. Use  filteroptions instead.
*WARNING* Pin swapping defined for both schematic and layout .Using the schematic version.
   schematic Cell:
    SwapPins ("rpposab_ckt_rf (Generic) " "(P PLUS MINUSS )" )
   Layout Cell:

SwapPins ("rpposab_ckt_rf (Generic) " "(P PLUS MINUSS )" )

就是这些问题,麻烦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工具跑的LVS?

网友:
看看你rpposab_ckt_rf 这个电阻类型和名字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