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ergy (硅力杰) 的 IC 如何进 Test Mode?

楼主(2013-03-27):
一般作IC 设计的时候,都会在IC 里面放Test Mode 电路,

方便从外部接脚量测IC 内部的电压讯号,

例如:
量测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

请问Silergy IC 有人知道怎么进Test Mode 吗?

例如:SY8013 这颗 Buck converter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算进了test mode你知道各个mode怎么测吗?

网友:
这些都是内部绝密资料啊,知道的人也不敢告诉你。

网友(2013-06-01):
回复 楼主:

   哥们,想反我们公司的芯片啊…………太明目张胆了。

网友(2013-08-01):
Test Mode  得看是 CP or FT .
pwm ic pin 都很少很多都是 CP  pad 來測

因為不可能空腳讓你做TEST MODE .
如果一般 是RESISTOR PIN ,  FT 下很多是打 pulse 去
但是 package 後如果萬一誤進TEST MODE 會出事的.
所以一般 不太會做
你貼上 chip datasheet 看看吧,

有些CHIP design 如 VCS  一般都不會太高, 所以可能把 VCS & 某PIN
讓CHIP 進TEST MODE .
但是 你進 TEST MODE 要做什??

网友:
这就像问,有谁知道xx家存折银行密码是啥

网友:
呵呵,这肯定是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