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 actual write depth那些事儿。。。

楼主(2013-03-27):
调用异步fifo ip核发现,我选择standard fifo设置write depth为32,actual write depth和actual read depth就自动变为31,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只能写入31个数据,读出31个数据???

网友:
没错。总有一个cell不用,以免读写冲突。

网友:
是的,需要增加1.

网友(2017-03-15):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为什么不用一个cell就可以避免读写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