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关于prBoundry

楼主(2013-03-27):
SOCEncounter布局布线之后,生成了一个DEF文件,将其导入Virtuoso之后,产生的版图的四周有一圈prBoundry。试了一下,这个层似乎不能删除,但是不影响做DRC和LVS。从版图导出GDS后,把GDS再导入Virtuoso,这个prBoundry层就没有了。不知道这个prBoundry是不是会影响芯片的制造呢?我用的工艺是宏力的180nm。请各位同仁指教,谢谢。

网友:
肯定不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prBoundry可以编辑(删除)

网友:
不影响,prbry只是用来界定版图面积的,不是实际存在的层

网友(2016-04-13):
5楼说的对,

网友:
只有tooling & non-tooling layer 参与mask运算,这两种以外的都不影响。

网友(2022-11-30):
PRboundry决定版图的面积,实际不存在,是一种辅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