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功耗问题

楼主(2013-03-27):
模拟高手们,如何用cadence仿真电路的功耗啊,我正在仿真bandgap,想知道功耗是多少???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print电源的输出电流,再利用公式编辑器计算一下不就OK?

网友:
不是有个供电电源吗,测量它的输出电流就行了。鼠标点击线测电压,点击节点看电流,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