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一下什麼是power ring呢?

楼主(2013-03-28):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
Power ring 是什麼樣子的呢?它的用途是什麼呢?! _( [; h$ X# d
可以大略告知一下..或哪裡可以找到相關說明呢..

网友:
电源环嘛,为了给芯片供电,设计的金属环

网友:
樓上正解

网友:
一般数字版图中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8-01-23):
那如果没有power ring有什么影响

网友:
衬底电源
防止l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