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封装的pin脚顺序和chip的pad的顺序是不一致的?

楼主(2013-03-28):
也不是clockwise和anticlockwise的区别,就是很凌乱的对应关系。

网友:
封装管脚你自己定义的啊,你封装时候为何不搞成一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有。但如果直接邦定到pin上的话,邦定线会交叉,不好操作,不常见。如果芯片有内部基板(就是PCB,常见于多芯片封装),就很容易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