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110T的RS232的pin,求助

楼主(2013-03-28):
小弟最近在XUPV5开发板110T的器件上调试串口,RS232协议的,但是我在v5_user_manual中找到的RS232相关的说明里没有关于引脚配置,只是提到只需要用到RX和TX两个端口,但是也没说引脚编号,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告诉我怎么找到?谢谢!

网友(2013-11-05):
同样的问题,求助啊

网友:
虽然没玩过,但好像sch的page12左上角就有dte的用法配置

网友:
看原理图,RS232接口不是TTL电平的,所以肯定有管教到MAX3232这种器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