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中rom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我在stratix II板上用了一个rom(用在自己写的mips核上),并使用了mif文件做了初始化,在调用modelsim仿真时是正确的,但是上板后,运行不对,程序应该是停止在一条指令处了。我把rom的数据口的data暂存了,32位的数据,通过segment led显示了出来,但是这个数据不是任何一条指令,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出现了rom中数据错误的问题。
想请教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先确认你访问ROM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