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odelsim 仿真时加波形信号之前出现 #symInitialize后面是乱码

楼主(2013-03-28):
SymInitialize: ′æ′¢¿Õ¼ä2»×㣬ÎT·¨′|àí′ËÃüáî¡£

然后加波形信号时会出现错误
transcript窗口显示内存和转换空间不足的信息,但是我看需要分配的字节空间也不多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天了,希望大侠们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
如果你确实想解决问题,我觉得你还是把testbench上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仿真ise生成的aurora ip核,用的是里面的testbench,没有修改过,以前仿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是modelsim的某些设置问题吧?像symInitialize是跟什么有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mescale 1 ns / 1 ps

module aurora_4byte_16lane_TB;

//*************************Parameter Declarations**************************

    parameter       SIM_MAX_TIME  = 525000; //To quit the simulation
    //156.25MHz GT Reference clock
    parameter       CLOCKPERIOD_1 = 6.4;
    parameter       CLOCKPERIOD_2 = 6.4;

    parameter       LATENCY0 = 0;
    parameter       LATENCY1 = 0;
    parameter       LATENCY2 = 0;
    parameter       LATENCY3 = 0;
    parameter       LATENCY4 = 0;
    parameter       LATENCY5 = 0;
    parameter       LATENCY6 = 0;
    parameter       LATENCY7 = 0;
    parameter       LATENCY8 = 0;
    parameter       LATENCY9 = 0;
    parameter       LATENCY10 = 0;
    parameter       LATENCY11 = 0;
    parameter       LATENCY12 = 0;
    parameter       LATENCY13 = 0;
    parameter       LATENCY14 = 0;
    parameter       LATENCY15 = 0;

//************************Internal Register Declarations*****************************

    //Freerunning Clock
    reg                reference_clk_1_n_r;
    reg                reference_clk_2_n_r;

    //Global signals
    reg                gsr_r;
    reg                gts_r;
    reg                reset_i;

//********************************Wire Declarations**********************************

    //Freerunning Clock
    wire               reference_clk_1_p_r;
    wire               reference_clk_2_p_r;

//Dut1

    //Error Detection Interface
    wire               hard_err_1_i;
    wire               soft_err_1_i;
    wire               frame_err_1_i;

    //Status
    wire               channel_up_1_i;
    wire    [0:15]     lane_up_1_i;

    //GT Serial I/O
    wire    [0:15]     rxp_1_i;
    wire    [0:15]     rxn_1_i;

    wire    [0:15]     txp_1_i;
    wire    [0:15]     txn_1_i;

    // Error signals from the Local Link packet checker
    wire    [0:7]      err_count_1_i;

//Dut2

    //Error Detection Interface
    wire               hard_err_2_i;
    wire               soft_err_2_i;
    wire               frame_err_2_i;

    //Status
    wire               channel_up_2_i;
    wire    [0:15]     lane_up_2_i;

    //GT Serial I/O
    wire    [0:15]     rxp_2_i;
    wire    [0:15]     rxn_2_i;

    wire    [0:15]     txp_2_i;
    wire    [0:15]     txn_2_i;

    // Error signals from the Local Link packet checker
    wire    [0:7]      err_count_2_i;

//*********************************Main Body of Cod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Serial Connections________________

    assign #LATENCY0  rxp_1_i[0]      =    txp_2_i[0];
    assign #LATENCY0  rxn_1_i[0]      =    txn_2_i[0];
    assign #LATENCY0  rxp_2_i[0]      =    txp_1_i[0];
    assign #LATENCY0  rxn_2_i[0]      =    txn_1_i[0];

    assign #LATENCY1  rxp_1_i[1]      =    txp_2_i[1];
    assign #LATENCY1  rxn_1_i[1]      =    txn_2_i[1];
    assign #LATENCY1  rxp_2_i[1]      =    txp_1_i[1];
    assign #LATENCY1  rxn_2_i[1]      =    txn_1_i[1];

    assign #LATENCY2  rxp_1_i[2]      =    txp_2_i[2];
    assign #LATENCY2  rxn_1_i[2]      =    txn_2_i[2];
    assign #LATENCY2  rxp_2_i[2]      =    txp_1_i[2];
    assign #LATENCY2  rxn_2_i[2]      =    txn_1_i[2];

    assign #LATENCY3  rxp_1_i[3]      =    txp_2_i[3];
    assign #LATENCY3  rxn_1_i[3]      =    txn_2_i[3];
    assign #LATENCY3  rxp_2_i[3]      =    txp_1_i[3];
    assign #LATENCY3  rxn_2_i[3]      =    txn_1_i[3];

    assign #LATENCY4  rxp_1_i[4]      =    txp_2_i[4];
    assign #LATENCY4  rxn_1_i[4]      =    txn_2_i[4];
    assign #LATENCY4  rxp_2_i[4]      =    txp_1_i[4];
    assign #LATENCY4  rxn_2_i[4]      =    txn_1_i[4];

    assign #LATENCY5  rxp_1_i[5]      =    txp_2_i[5];
    assign #LATENCY5  rxn_1_i[5]      =    txn_2_i[5];
    assign #LATENCY5  rxp_2_i[5]      =    txp_1_i[5];
    assign #LATENCY5  rxn_2_i[5]      =    txn_1_i[5];

    assign #LATENCY6  rxp_1_i[6]      =    txp_2_i[6];
    assign #LATENCY6  rxn_1_i[6]      =    txn_2_i[6];
    assign #LATENCY6  rxp_2_i[6]      =    txp_1_i[6];
    assign #LATENCY6  rxn_2_i[6]      =    txn_1_i[6];

    assign #LATENCY7  rxp_1_i[7]      =    txp_2_i[7];
    assign #LATENCY7  rxn_1_i[7]      =    txn_2_i[7];
    assign #LATENCY7  rxp_2_i[7]      =    txp_1_i[7];
    assign #LATENCY7  rxn_2_i[7]      =    txn_1_i[7];

    assign #LATENCY8  rxp_1_i[8]      =    txp_2_i[8];
    assign #LATENCY8  rxn_1_i[8]      =    txn_2_i[8];
    assign #LATENCY8  rxp_2_i[8]      =    txp_1_i[8];
    assign #LATENCY8  rxn_2_i[8]      =    txn_1_i[8];

    assign #LATENCY9  rxp_1_i[9]      =    txp_2_i[9];
    assign #LATENCY9  rxn_1_i[9]      =    txn_2_i[9];
    assign #LATENCY9  rxp_2_i[9]      =    txp_1_i[9];
    assign #LATENCY9  rxn_2_i[9]      =    txn_1_i[9];

    assign #LATENCY10  rxp_1_i[10]      =    txp_2_i[10];
    assign #LATENCY10  rxn_1_i[10]      =    txn_2_i[10];
    assign #LATENCY10  rxp_2_i[10]      =    txp_1_i[10];
    assign #LATENCY10  rxn_2_i[10]      =    txn_1_i[10];

    assign #LATENCY11  rxp_1_i[11]      =    txp_2_i[11];
    assign #LATENCY11  rxn_1_i[11]      =    txn_2_i[11];
    assign #LATENCY11  rxp_2_i[11]      =    txp_1_i[11];
    assign #LATENCY11  rxn_2_i[11]      =    txn_1_i[11];

    assign #LATENCY12  rxp_1_i[12]      =    txp_2_i[12];
    assign #LATENCY12  rxn_1_i[12]      =    txn_2_i[12];
    assign #LATENCY12  rxp_2_i[12]      =    txp_1_i[12];
    assign #LATENCY12  rxn_2_i[12]      =    txn_1_i[12];

    assign #LATENCY13  rxp_1_i[13]      =    txp_2_i[13];
    assign #LATENCY13  rxn_1_i[13]      =    txn_2_i[13];
    assign #LATENCY13  rxp_2_i[13]      =    txp_1_i[13];
    assign #LATENCY13  rxn_2_i[13]      =    txn_1_i[13];

    assign #LATENCY14  rxp_1_i[14]      =    txp_2_i[14];
    assign #LATENCY14  rxn_1_i[14]      =    txn_2_i[14];
    assign #LATENCY14  rxp_2_i[14]      =    txp_1_i[14];
    assign #LATENCY14  rxn_2_i[14]      =    txn_1_i[14];

    assign #LATENCY15  rxp_1_i[15]      =    txp_2_i[15];
    assign #LATENCY15  rxn_1_i[15]      =    txn_2_i[15];
    assign #LATENCY15  rxp_2_i[15]      =    txp_1_i[15];
    assign #LATENCY15  rxn_2_i[15]      =    txn_1_i[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Global Signal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multate the global reset that occurs after configu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imulation. Note that both GT smart models use the same global signals.
    assign glbl.GSR = gsr_r;
    assign glbl.GTS = gts_r;

    initial
        begin
            gts_r    = 1'b0;
            gsr_r    = 1'b1;
            #(16*CLOCKPERIOD_1);
            gsr_r    = 1'b0;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lock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itial
        reference_clk_1_n_r = 1'b0;

    always
        #(CLOCKPERIOD_1 / 2) reference_clk_1_n_r = !reference_clk_1_n_r;

    assign reference_clk_1_p_r = !reference_clk_1_n_r;

    initial
        reference_clk_2_n_r = 1'b0;

    always
        #(CLOCKPERIOD_2 / 2) reference_clk_2_n_r = !reference_clk_2_n_r;

    assign reference_clk_2_p_r = !reference_clk_2_n_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set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itial
    begin
        reset_i = 1'b1;
        #200 reset_i = 1'b0;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stantiate Dut 1 ________________

aurora_4byte_16lane_exdes example_design_1_i
(
    // User IO
    .RESET(reset_i),
    // Error signals from Aurora
    .HARD_ERR(hard_err_1_i),
    .SOFT_ERR(soft_err_1_i),
    .FRAME_ERR((frame_err_1_i)),

    // Status Signals
    .LANE_UP(lane_up_1_i),
    .CHANNEL_UP(channel_up_1_i),
    .INIT_CLK_P(reference_clk_1_p_r),
    .INIT_CLK_N(reference_clk_1_n_r),
    .GT_RESET_IN(gsr_r),

    // Clock Signals
    .GTXQ0_P(reference_clk_1_p_r),
    .GTXQ0_N(reference_clk_1_n_r),

    .GTXQ2_P(reference_clk_1_p_r),
    .GTXQ2_N(reference_clk_1_n_r),

    // GT I/O
    .RXP(rxp_1_i),
    .RXN(rxn_1_i),

    .TXP(txp_1_i),
    .TXN(txn_1_i),

    // Error signals from the Local Link packet checker
    .ERR_COUNT(err_count_1_i)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nstantiate Dut 2 ________________

aurora_4byte_16lane_exdes example_design_2_i
(
    // User IO
    .RESET(reset_i),
    // Error signals from Aurora
    .HARD_ERR(hard_err_2_i),
    .SOFT_ERR(soft_err_2_i),
    .FRAME_ERR((frame_err_2_i)),

    // Status Signals
    .LANE_UP(lane_up_2_i),
    .CHANNEL_UP(channel_up_2_i),
    .INIT_CLK_P(reference_clk_2_p_r),
    .INIT_CLK_N(reference_clk_2_n_r),
    .GT_RESET_IN(gsr_r),

    // Clock Signals
    .GTXQ0_P(reference_clk_2_p_r),
    .GTXQ0_N(reference_clk_2_n_r),

    .GTXQ2_P(reference_clk_2_p_r),
    .GTXQ2_N(reference_clk_2_n_r),

    // GT I/O
    .RXP(rxp_2_i),
    .RXN(rxn_2_i),

    .TXP(txp_2_i),
    .TXN(txn_2_i),

    // Error signals from the Local Link packet checker
    .ERR_COUNT(err_count_2_i)
);

always @ (posedge channel_up_1_i or posedge channel_up_2_i)
begin
  if((channel_up_1_i == 1'b1) && (channel_up_2_i == 1'b1))

  begin

    $display("\nAURORA_TB : INFO : @Time : %t CHANNEL_UP is asserted in both DUT\n", $time);
    #5000 $display("\nAURORA_TB : INFO : TEST PASS\n");
    $finish;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err_count_1_i[7] or posedge err_count_2_i[7])
begin
  if((err_count_1_i >= 8'b0000_0001) || (err_count_2_i >= 8'b0000_0001))

  begin

    $display("\nAURORA_TB : ERROR : TEST FAIL\n");
    $display("\nAURORA_TB : INFO  : ERR_COUNT1 = %b ERR_COUNT2 = %b\n",err_count_1_i,err_count_2_i);
    #1000 $display("AURORA_TB : INFO : Exiting from simulation ....\n");
    $finish;
  end
end

//Abort the simulation when it reaches to max time limit
initial
begin
  #(SIM_MAX_TIME) $display("\nAURORA_TB : INFO : Reached max. simulation time limit\n");
  $finish;
end

endmodule

楼主:
各位大哥,请求有知道的吗,知道的不吝赐教

网友:
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