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ADC的时钟信号怎么加

楼主(2013-03-28):
请问高速ADC的差分时钟信号是加全摆幅的方波还是正弦波?如果加正弦波,如何在保证时钟信号的占空比?

网友:
我认为加正弦  的为好

网友:
高速?多高的时钟?
上G?

网友:
可以用上升沿比较大的时钟代替(比如占整个周期2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几百兆赫兹

网友:
对ADC而言,方波更好。其实通过LVPECL或LVDS驱动芯片后,时钟已变成了数字信号,更接近于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LVDS驱动芯片输入能不能是正弦信号呢?同时保证输出方波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