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修改线后有open错

楼主(2013-03-28):
Encounter 手工修改几根线后,verify 报告有open错。
其实线绝对是联上的。重画了好几遍还是有这个假错。
encounter工具怎么这么傻。 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

楼主:
就是这条线总是高亮的白线,怎么能避免呢?

楼主:
谢谢!
这是用手敲入命令修改的线,verify不认识报的假错。
怎么设置能让encounter聪明点认识它。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在encounter中, verify也没检查出错。
但用StarRC提取spef的时候会报open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