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伪随机码model

楼主(2013-03-28):
最近在做Serdes ,需要加入伪随机码的输入数据,不知道该怎么加。请教各位该怎么用Verilog-A产生伪随机码数据?请教这方面的大牛给个可用的verilog—A 伪随机码model。谢谢!

网友:
简单任务哦,只要写DFF 和XOR两种,伪随机码按多项式把DFF和XOR一搭,串行的PRBS就出来了。
甚至都不用写code,有现成的。

网友:
需要调用系统函数:
$random<(seed)>;
具体用法在《The Designer's Guide to Verilog-AMS》这本书的第5章第5节,194页。
在cadence的自带的库“ahdlLib”里面有一个例子,是“rand_bit_stream”这个cell,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6-08-16):
回复 楼主:

   您有PRBS的verilogA代码么  我也需要这个 能请教您一下么

网友(2024-03-15):
连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