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eedthrough是什么啊?

楼主(2013-03-28):
Feedthrough是什么啊?

楼主:
求斑竹指点

网友:
很多公司,像AMD等,将那些穿过tile,什么都不干,或者中间插几个reg的path叫做Feedthrough.其实这些path就是那些bus等,简单描述下就是A tile和C tile有很多连线,但是B tile在中间,那些连线就是穿过B tile的什么都不干的线,为了平衡周期,有的就多了些reg。芯片规模越大,这样的path就越多。
将这些path单独命名,再单独给他插buf/inv和route,这样子就很好的控制tile的util density timing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的是encounter,做版图里面的Feedthough~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最简单的常识,想一想就知道是什么了,就是module之间的连线。这个线越多,两个module关联就可能越大。你可以按照这些飞线的多少等来摆floorplan。
PS:我看你问的问题基本没人回,最好把问题描述清楚,要不然别人怎么follow。

网友(2017-08-21):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牛!本人数字后端新人。偶然翻阅到你13年的回答。

    看您回答的内容,我的理解就是feedthrough的定义就是macro与macro之间的(不含其他组合逻辑运算)直接连线,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请问以下做floorplan的时候怎么查看几个macro之间的连线多少呢?工具能否自动根据几个macro之间的连线情况自动就近placement呢?

网友(2018-08-09):
回复 网友C:

    对的

网友(2018-11-16):
icc中 feedthrough可以手动规划线吗,就像innouvs中的bus guide的功能

网友(2023-09-15):
感谢大神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