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电压摆幅、电压余度是如何理解的?

楼主(2013-03-28):
想请教一下拉扎维书上提到的运放的重要参数之一是电压摆幅,电压摆幅具体是什么意思,怎么定义的?目前的片面理解好像是运放直流输出电压最大值。。。书中又提及的电压余度又是怎么回事,个人感觉电压余度应该不是指mos管的过驱动电压,电压余度与电压摆幅之间是什么关系?
各种困惑,望赐教。。

网友:
摆幅是最大输出和最小输出之差。电压余度。。。我给忘了。。。

网友(2013-07-26):
回去又想了想,更加清楚的解释就是输出电压所能达到的最大值与电路电源之间的差值,这就是电压余度。由于二极管连接的负载的电压损耗,输出电压往往达不到Vdd,而是Vdd-Vth,这个Vth就是电压余度,也叫做阈值损失,而线性负载或是电阻的消耗的电压余度就为0,也就是说输出电压可以达到Vdd。不知道这样解释解释清楚没有,电压余度与输出电压所能达到的最大值相加就是电源电压,也就是电路消耗的电压余度越大,输出摆幅也就越小。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
前后一看,这问题天天有人问。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2016-03-21):
主要是考虑到MOS的临界工作条件此时应该满足Vgs—Vth=Vds,也就是过驱动电压等于漏源电压

网友:
感觉三楼说的对

网友(2016-10-27):
3楼8楼结合起来完美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2018-05-11):
为什么说电阻或者线性负载的电压余度为0啊。。。书上写增大阻值会限制输出的电压摆幅

网友(2018-11-14):
3楼的回答学习啦

网友(2019-01-14):
解惑了,感谢

网友:
三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3楼8楼结合起来完美解决

网友(2025-03-23):
3楼说的电阻或者线性负载的电压余度为0是基于三极管可以完全关断的假设,实际上由于亚阈值漏电的原因,负载上也会有一定的电压余度(受阻值影响但很小),所以说书上会说增大电阻会限制电压余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口述错了,书上是对的,他应该想表达,类似不过电流的pd en tielh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