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IC5141的快捷键?

楼主(2013-03-28):
各位xdjm,请问如何设置IC5141的快捷键。比如可以设置键盘上的数字1为Move origin,2为save 等等。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
没试过,不知是否可以直接改快捷键包···

楼主(2013-04-27):
已经知道怎么修改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2013-06-03):
怎么修改的?是不是要用skill语言?求LZ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的快捷键,不需要使用skill语言编写,直接在图形界面操作生成即可。你从菜单处了解使用命令对应的操作函数名,在ic5141软件中找到bindkey,相应的修改即可!

网友:
在.cdsinit中修改或是添加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一点吧,学习一下。

网友(2013-07-04):
首先:先找到你需要设置键的函数,(先打开icfb &,然后在options选项中选择log fiter……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把所有的选项都点,单击OK)
然后:进入版图窗口随便按一下命令,在版图窗口右下角R那里就会出现此命令的函数或者是在CIW窗口中也会出现此函数命令。

最后:把此函数CP到用户根目录.cdsinit文件中,按自己习惯定义熟悉快捷键就可以了。(注:快捷键不能重复定义成相同键 。)

网友:
使用bindkey,並copy到主目錄

网友:
Bindkeys原型版在安裝好的Cadence有附喔,找出來改一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4-06-03):
回复 网友C:

   你好,首先和然后都搞定了,但是最后一步的修改bindkey具体是怎么修改啊。。。那个cdsinit文件已经找到了,就是不知如何修改。。。求指教。谢谢!

网友(2015-03-30):
回复 网友D:
自己写一个脚本文件,格式参照options——Bindkey下面的。要想在layout中使用就在Application Type Prefix中选择Layout,电路中就选择Schematics。然后点击show Bind keys就会出现一分cadence自带的脚本文件 。
写好文件后在.cdsinit中load即可
格式如下: `QC@O})[N_2UIK~P)GI@DRG.png

网友(2015-08-05):
找了很长时间就没找到Bindkeys,有没有知道应该在什么位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没找到bindkey文件 ,在cadence菜单option里有bindkeys 可以修改快捷键

网友(2015-09-22):
回复 网友F:

  请问可以详细说说 key or Mouse Binding以后该怎么操作吗?

网友(2015-11-04):
在那个目录下????

网友:
如何设置IC5141的快捷键

网友:
在icfb窗口,option-->bindkey,command interpreter选项改为layout 单击show bind keys。这样就能看到快捷键了。。。。。。如果要修改的话可以这么干:1,弹出快捷键后点左上角file,导出一份后用文本格式打开,可以自己修改完后再从icfb那里load一下;2,在show bind keys那个菜单,key or……是你想要的快捷键,command是快捷键的功能。格式一定要对!

网友(2016-08-22):
回复 网友G:
太感谢了

网友(2017-03-14):
我的ic5141不能使用快捷键,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