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er仿真输出节点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使用specter对比较大的电路进行仿真的时候,所以电路的节点信息都会被保存,这样占用空间很大,有没有方法让软件只保存指定节点的信息数据。

网友:
仿真过程中总是要计算所有节点才行的啊,而且都保存才可以让你下次仿真时可以直接用以前保存的数据啊,如果只保存一部分的话你还不如自己选择特定的节点波形等数据进行保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过程中是会对所有节点进行计算,即使我只是选择输出个别节点,其他节点的信息也会被保存而占用空间,想要的结果是其他节点参与仿真但是过程信息并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