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2C 快速模式疑问

楼主(2013-03-28):
各位前辈:

快速模式 I2C 总线规范与标准模式相比有以下额外的特征(I2C协议中说明的)(如何实现这些与标准模式相比的额外特征,红色部分是自己想的解决方法,麻烦大家看下是否可行)

1.  最大位速率增加到400kbit/s

这个没什么好想的直接提高频率

2.  调整了串行数据SDA和串行时钟SCL信号的时序,没有必要与其他总线系统例如:CBUS兼容,它们不能在增加的位速率下工作。

解决方法:代码编写。

3.  快速模式器件的输入有抑制毛刺的功能SDASCL输入有Schmitt触发器

解决方法:选择带Schmitt触发器的PAD

4.  快速模式器件的输出缓冲器对SDASCL信号的下降沿有斜率控制功能

没想出来,难道要设计这样的一个缓冲器?

5.  如果快速模式器件的电源电压被关断SDASCLI/O管脚必须悬空,不能阻塞总线

这点不是很明白,SDA和SCL都有接上拉电阻的,上拉成高电平就不会阻塞总线了,没有必要悬空吧?

6.  连接到总线的外部上拉器件必须调整以适应快速模式I2C总线更短的最大允许上升时间,对于负载最大是200pF的总线,每条总线的上拉器件可以是一个电阻,对于负载在200pF~400pF之间的总线,上拉器件可以是一个电流源,最大值3mA或者是一个开关电阻电路

第4点和第6点中说的是否是一个指标,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3-11-05):
我也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2015-01-20):
求大神来解答。。。LZ有答案了吗。。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