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跨导线性环(translinear loop,class ab)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两级运放,第一级为折叠共源共栅结构,输出级为利用跨导线性环稳定静态电流的class ab级如下图所示,问题如下:1.对运放进行开环仿真时,M9的电流全部流过M3,M7处于截止状态,此时流过M8与M4的电流约为300uA。?
2.对运放进行单位增益闭环仿真时,问题依然存在,M9的电流几乎还是全部流过M3,M7处于亚阈值状态,只流过极少电流,此时流过M8与M4的电流约为700uA
按照以前的理解,即使处于开环状态M9的电流也应该会大致相等的流过M3与M7(或者说至少会分成两部分),现在看来却不是这样,绝大多数电流只选择流过其中一个管,这个线性环控制电流的能力不像sansen所介绍的那么有效,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输出级

输出级

楼主:
顶一下,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
开环基本上工作点是不太好确定的,由于电流源的mismatch,导致工作点偏差,所以出现电流一边走的现象

网友:
以前在实验室搞着玩是这样的,当时也没搞明白,只有等实际做过并成功的人来谈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把你前级电路贴上来看看,光看后级也不知道你怎么接得

网友:
电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标题

回复 6# mercybucher 普通的折叠共源共栅输入结构。

网友:
因为在粗略的分析中基本上都假定输出电阻无穷大,实际中就不是那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你后推挽级管子尺寸开的和教材上一样吗?这个尺寸很不合理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光看书而不思考。书上讲的时候,替你分析高阶效应的影响了吗?实际仿真时有吗?如果有会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你自己思考出来比我在这讲效果好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许多问题现象是类似的,细致原因是不同的。就你这个现象,可以有很多原因,这都依赖于你自己寻找。不过这些细致原因大部分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你自己犯了错,一类是分析时的理想条件得不到满足。比如你开环仿opa,基本就属于前者,一般来说恰好工作正常的概率只能有百分之一不到。

楼主:
回复 12# mercybucher 不是的,只是拿这个结构来说明问题,实在看不出开环仿真中输出级与这个translinear circuit 工作不正常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14# gaojun927  多谢指教,正常来说op肯定要闭环仿真的,因为输出级晶体管在开环状态下很难饱和,但是仅仅对于这个translinear circuit M1-M3 M5-M7来说,小弟认为即使是运放处于开环状态它也应该是正常工作的:电流应该大致相等的分别流过它们,M3与M7处于饱和状态。在闭环状态下,这个translinear 电路的工作状态确实能够得到改进,M3与M7很容易调整到饱和状态,但是这种改进是基于环路的反馈来得到的,一旦断开环路其中一个M3或者M7就会(很容易)截止或者triode,这样输出级的电流就而不是由所谓的vgs1+vgs2=vgs3+vgs4确定而是很大程度上由反馈决定,所以这种translinear 电路对AB输出级的偏置效果值得怀疑了。我开环仿真就是想看看开环与闭环状态下translinear电路的工作状态会相差多少。

网友D:
回复 楼主:

开环同样会影响到偏置级的,这个你再想想。

楼主:
回复 17# gaojun927 如果从“闭环状态才是运放正常的工作状态”角度看的话,开环确实影响偏置级。不知道理解的的对不对?

网友(2013-05-27):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学习,开环仿真,通常是不断的调上下current source 的尺寸让电流不至于只流到一个管子里面。原来需要用闭环仿真啊,学习了

网友(2014-05-04):
我是特别害怕M3 M7 M9这样漏对漏的偏置 了
好难调

网友:
   你好,你的意思是在有信号输入的时候,M3和M7都必须工作在饱和区么?

网友(2018-01-03):
回复 楼主:

   感觉m3 m7总会通一个,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2019-03-07):
看看其他部分的DC对不对

网友(2020-09-21):
M3/M7都通的情况下这个floating结构才对共模信号呈现低阻抗。

网友(2023-07-17):
时隔很多年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一开始调整的是上下电流镜的尺寸,发现不管怎么调整,只要nmos一开,pmos的源级就被拉的很低,后面转变思路,去调整nmos和pmos的栅,发现要有很大的尺寸,才能勉强调整到pmos和nmos的电流相等,都是1/2ISS,但是问题又来了,由于调整了nmos和pmos偏置的尺寸(两个二极管连接型的mos),因此整个宽长比都变了。最后看到这个帖子,我把系统接成闭环,惊人的发现可以工作了。思考原因可能是这个结构开环很难稳定,我甚至用了电流源去测试。但是接入闭环后就稳定很多。

网友:
我还有没有开环仿过运放

网友(2023-10-12):
这个工作在开环下的话,一点offset,加上高增益,输出很容易被直接拉到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这样你class AB级的P管或者N管的Vds会很低,栅极电压会被拉得很厉害,很容易就导致你前面的浮动电流源工作在截止区,所以开环下工作状态很容易不对。

网友E(2024-06-21):
开环情况主要取决于你M9和M10电流匹配程度问题,电路本质需要满足M9和M10电流一致。如果跨导线性环生效,意味着跨导线性环等于一个小电阻,只有良好的匹配设计,才能实现M9 M10 VDS电压近似相等时两者电流相等,否则为了满足两者电流相等,M9和M10 VDS电压必然差别很大,使跨导线性环失效。

闭环问题要看你直流点设计,看你的截图,晶体管比例有问题。

网友(2025-08-03):
引用 网友E:
开环情况主要取决于你M9和M10电流匹配程度问题,电路本质需要满足M9和M10电流一致。如果跨导线性环生效,意 ...

大佬,按照您的意思,这种结构得共模反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开环同样会影响到偏置级的,这个你再想想。

大佬,开环影响偏置,是不是因为失配可能会影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