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综合中,setup中用到.db文件,这个文件syn文件夹里面有很多。都一样

楼主(2013-03-28):
dc综合中,setup中用到.db文件,这个文件library/syn文件夹里面有很多。都一样吗?是不是从其他地方拷过来的。db文件也可以。谢谢。还有些脚本里面的一些经验值是不是和这个文件有关系, 是计算的还是考经验。初学者,忘指教

网友:
一般只要 FF高压低温.db 和 SS低压高温.db 就可以了。DC的话只需要第二个,检查setup用的。里面有工艺库的各种器件的具体信息,一般只是看看有哪些器件吧,很少说自己手动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我在网上下载一些lab看看,有两个。ddc文件。一个在map文件夹里面。一个在unmap文件夹里面,个人觉得这两个。ddc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映射后的,求大神具体解释。 一般的。db文件是不是别人提供的,不用dc软件里面的gtech。db。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清楚,通过看user guide 解决我不少的疑惑。 在这里也给大家说说,read 。v时候,dc综合软件自动的把设计映射到dc软件里面的库如gtech。db。。。然后通过你的处理以后,即约束。执行compile命名。这时候设计会映射到你自己设置的库。

网友(2014-05-12):
回复 网友B:

   gtech.db是synopsys提供的库,不是自己的库,楼主是怎么影射到自己的库的?这个没说清楚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还望指教。。

网友(2017-01-04):
我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