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formality形式验证的必要性

楼主(2013-03-28):
最近在学IC设计流程,做了一个设计DC综合加约束 并进行STA分析(DC自带的STA,不是PT),然后用VCS仿真生产的设计网表,看波形得知功能时序均正确,但是有用formality进行了一下一致性检验,结果网表和rtl代码却不一致(读入了dc生产的svf文件),有一些unmatched地方,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使用方法不对?对应IC设计一定要formality检查通过吗?
另外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布图布线了?

网友:
fm最主要的功能,是用来检查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什么版本

网友:
formality 一般是用来对比两个代码的功能是否一致, 两个代码可以是修改后对比修改前的或者是综合后网表和原始RTL 的功能对比。 就你所说的情况你要仔细研究,出问题是多方面的。针对是否可以布局布线的问题, 只要综合环境偶没有setup的违例就可以交由后端布局布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M的最后一步,不是verify吗?应该只要verify succeed就OK吧。

    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我的理解,formality只要验证valid作用就算完成了,当然验证设计正确与否还要靠vcs的功能和时序仿真

网友:
unmatc有些是正常的,譬如ref中有而没有实际使用被综合器优化掉的,imp中找不到就unmatch了。这样的可以不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的原因是运行fm前dc没关,好像导致加载的svf文件有问题 ,很多rejected

网友:
形式验证

网友:
形式验证和STA原则上可以完全取代网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