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态门的变态问题

楼主(2013-03-28):
小弟要写个系统,其中需要实现三态门,仿真顺利通过,但QuartusII综合时得到如下的warning:Tri-state node(s) do not directly drive top-level pin(s)。F1帮助后的Action:Avoid this warning by either removing the non-tri-state fan-outs of the affected tri-state nodes or replacing the tri-state nodes with non-tri-state logic.这个Action小弟不知如何使用,望哪位大牛大虾能给个解释。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FPGA片内资源并没有三态门,所以你别用。。。

网友:
多谢了,最近在找相关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要求有三态门的实现呢,该怎么办?比如,类似于单总线实现,如果没有三态门的话,那不是会出现总线竞争了吗?该怎么解决

网友(2013-07-09):
Tri-state 在 FPGA 用在 I/O pad 是 OK 的.
內部別去使用, 有些可以用 MUX 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