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Ubuntu就是装不了IC5141?为什么???

楼主(2013-03-28):
弄了个IC610
有到旧的工艺库文件在转换到的候不能用,很多东西都转换没了

想弄个IC5141,在ubuntu下装了N次都不行,32位 10.04  ,  12.04                        64位12.04
都不行
Checking data files...

Executing control programs (pre-load) ...
sort: 打开失败: +3: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expr: 语法错误

SL-8: No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
Call the Cadence Customer Response Center (CRC) at 1-800-Cadenc2
(1-800-223-3622) to get the right /home/administrator/eda/ic5141/install/tmp/mediaMap.lnx86 file.

这是为什么呢???

然后在Redhat 4下也装不上
运行setup.sh时没反映

这个中么办

网友:
因为操作系统太新,指令集不一致。我以前在suse enterprise上也装不起来。
换redhat 9.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dhat9能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吧ic5141装在redhat9.0上的。不过是在虚拟机里装的RH。。。

网友(2013-12-18):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用的是CENT OS 5.4安装IC5141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求教啊。

网友:
thks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

网友(2014-04-12):
操作系统太新,指令集不一致

网友(2015-04-12):
不知道在虛擬機上的redhat9 可不可以裝?

网友(2015-07-01):
我在redhat5.4上安装也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2018-03-05):
最终没有解决吗?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