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的route_search_repair

楼主(2013-03-28):
用Zroute进行布线,完成后verify_zrt_route和verify_lvs没有错误,但是用verify_drc有很多min area和spacing等错误,于是运行route_search_repair命令,如果不加ignore_open_nets,会有如下报错:too many broken nets,can not continue,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broken nets是怎么一回事呢?谢谢了

网友:
非常好  学习了

网友(2016-09-07):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哦,谢谢

网友:
broken nets应该就是open nets,lvs没问题吗?好好查下,我觉得是有很多open nets导致的

网友(2019-08-14):
可能是新旧布线器不能一起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