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瞬态仿真和dc扫描不同

楼主(2013-03-28):
上次讨论一下钳位运放的问题,经过大家的指导,能够确保正确的dc工作点,现在整个电路dc仿真如下,最左边的偏置电路同时给运放和bandgap中间的p管偏置,直流仿真和扫描电源电压从0到2.5v都没有问题,但是仿trans却完全不同,运放两端的电压不同,运放的偏置电压跟着电源电压一起上升,运放输出电压只有100多mv,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运放在整体电路中,怎么仿真pm呢

楼主:
dc

dc

怎么看不到图片。。

楼主:
会是因为启动电路没有加的原因吗,但是明显是启动了,只是运放根本没有钳住电压,运放的偏置电压也没有稳定在dc设计的数值上,而是跟着电源电压上升到了2.3v左右

网友(2016-11-28):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
bias有问题

网友(2023-09-01):
我也遇到了同样地问题,请问楼主有解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