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nopsys_dc.setup

楼主(2013-03-28):
鄙人刚开始学习DC,在看一个DC学习教程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段话表示不理解啊:“当你启动Design Compiler时,它就自动地执行三个配置文件。这些文件都有相同的文件名:.synopsys_dc.setup,但它们在不同的目录下。文件中包含命令,实现参数和变量的初始化、声明设计库等等。分别是:

1)、$SYNOPSYS/admin/setup 目录下,DC 安装的标准初始化文件。
    2)、当前用户的$HOME 目录下,一般用于设置一些公用的变量
    3)、DC 启动所在的目录下,一般用于个人的环境设置。
  但是我只是在DC/admin/setup目录下面找到一个.synopsys_dc.setup文件,其他两个没有啊,是不是需要我自己新建呢?那么文件内容怎么写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认为什么命令都可以写.

    DC的命令, TCL语句等, 反正你想设置为全局的一种变量或者命令, 都可以写到.synopsys_dc.setup里面.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design里面, 有多个综合的脚本, 它们使用相同的库文件. 那么, 你就不必在每个脚本里面写serach_path, link_library, target_library等参数, 而直接写到.synopsys_dc.set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是不是要新建2个.synopsys_setup?一个放在我的root的~路径下面(我用root登陆运行DC),一个建立在我打开DC时所在的目录?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不同的用户目录下面,执行自己的setup文件。

    你可以在工程文件里面写setup文件,就不同担心用户的问题。

楼主:
还需要执行?不是打开dc_shell就自动执行那些文件?

网友(2013-09-12):
我想问一下,你学会怎么写.setup文件了吗,可不可以交交我啊,我看了一些指导,反而不知道怎么写了,他们写的每一句后面没解释,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setup文件主要就是定义一些变量:target_library,link_library,symbol_library,search_path;

网友:
search path的路径指向哪里啊

网友(2015-04-28):
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2016-04-16):
各位牛人给个范例呗

网友(2021-08-13):
就是设置工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