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图像提取的RGB

楼主(2013-03-29):
小弟新手,半路出家,因为做项目不得不用matlab提取一幅bmp格式的图像中每个像素点的RGB值,从网上找了一段程序,不
明白啥意思,请各位大侠指点。
im= imread('D:\20130326111637.bmp');%读取一幅图像
s=size(im);          %/好像是一幅图像的大小
R=im(:,:,1);         %/不明白什么意思????
G=im(:,:,2);
B=im(:,:,3);
R=reshape(R,[s(1),s(2)]);     %/不明白什么意思????
G=reshape(G,[s(1),s(2)]);
B=reshape(B,[s(1),s(2)]);
r=mean(mean(R));%红色均值
g=mean(mean(G));%绿色均值
b=mean(mean(B));%蓝色均值

网友:
这个我做过,不过是用PERL脚本写的。
首先要先弄清BMP文件中RGB的存储格式,这个很容易的。

MATLAB 没用过

网友(2013-04-28):
一幅彩色图像的每个像素点的值有3部分(R,G,B),在matlab读取这幅彩色图像的时候用3维数组表示,就像3页纸叠放在一起,R=im(:,:,1);表示提取图像的R分量(类似第一页),以此类推,
R=reshape(R,[s(1),s(2)]);表示该彩色图像的红色分量。
以前学过,现在都忘记了。

网友:
im(:,:,1);  %/不明白什么意思????

举例说明
//--------------------------------------
a=[1 2 3;4 5 6;7 8 9]

a =

     1     2     3
     4     5     6
     7     8     9

//--------------------------------------
a(:,1)

ans =

     1
     4
     7

a(1,: )

//----------------------------------------
ans =

     1     2     3

网友(2013-07-24):
回复 2# jnale 能给一下那个你做的perl脚本吗?
我想把BMP的图片读进perl脚本里,然后改变它的像素,不知道该怎么知道。
346989138@qq.com
谢谢啊~!

网友:
R=im(:,:,1);         %/不明白什么意思????
G=im(:,:,2);
B=im(:,:,3);
R=reshape(R,[s(1),s(2)]);     %/不明白什么意思????
G=reshape(G,[s(1),s(2)]);
B=reshape(B,[s(1),s(2)]);
im里面保存着每个像素点的RGB 信息,R的是一个C*R的矩阵,和图像的长和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