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d反向散射问题

楼主(2013-03-29):
1.请问下rfid中的反向散射能不能仿真呢?就是在cadence里用时域波形看出来调制的信号,我看了下,如果看的话只能是看电压的变化,也就是说匹配与不匹配中电路Q值得变化,能否看出来其实际功率的变化呢??
2.如果用电压能看的话,那么所调制的波形根据数字给出的点评高低在电压上表现出来上下包络幅度不一样,请问这是否有什么影响呢?
3.数字部分实际做出的信号幅度是多少呢?其抖动是否强烈,哪位有经验的大神能给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呢?(数字部分电压1v)

网友:
楼主是西邮的还是西电的?
你问的这些问题太具体了,一般论坛里不会有详细回复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西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能否把解决方法发表在论坛中,本人有相同的疑问,谢谢!

网友:
能否把解决方法或方案发到论坛中,本人有相同的疑问,谢谢!

楼主(2013-04-28):
回复 网友B:

    其实在Cadence里面可以大概估计出来的,就是由于匹配与不匹配导致你电路的Q值发生变化,然后电压会有小幅度的变化,但是电压的变化不能够完全反映出散射功率的变化,所以你在看下那个节点的电流,P=U*I,你把两个乘起来大概就能看出来功率的变化范围。但是Cadence里面只能分析出小信号的变化,还是要把整个反向散射电路做成一个Symbol,然后导入到ADS里面去跑一下大信号,然后看你的阻抗随着你的数字部分的变化有多少,最坏的情况是变化多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看你的阅读器的灵敏度是多少,这个决定了你有多少裕量的变化,然后你根据你的仿真图可以大概估算出来。

网友(2013-08-31):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仿真RFID时,RFID两端的场信号是怎么加的?是用电感耦合还是直接加个PORT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直接加PORT,然后天线相当于等效的电感,和里面的电容进行阻抗调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答
小弟的几个问题,希望举个例子确认下
假设TAG的等效为2.5K电阻并联上0.9p电容
1、电感应该为1/[0.9p*(915M)square]=1.327n
2、加port是用psin加么?那其电阻应设为多少?2.5K吗
3、可以用整体的功耗去判断tag的发数情况吗?
4、这套模型怎么和外部的场对应起来?比如30uW。
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给你篇论文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