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ΣΔ fractional n pll 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13-03-29):
ΣΔ fractional n pll 比起普通的fractional n pll的优势是什么?
看到一些书上的解释但是不太明白,普通的fractional n会引入低频的噪声,比如我要n+1/4 分频,那么n分频3次,n+1分频1次就可以得到,这时引入了低频噪声。但是ΣΔ调制的话,不是一样需要这样分频才能得到需要的频率吗?

楼主:
都没有人来吗

网友:
大致意思是ΣΔ能将低频噪声推至高频端,之后利用PLL中的LPF将其滤除

网友A:
贴篇我们组一学长的文章,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Optimal SD Modulator Architectures for Fractional-x Frequency Synthesis.pdf (1.12 MB , 下载次数: 306 )

网友(2013-10-30):
any more on 1-1-1 mash?

网友(2016-06-25):
分数PLL 说到底就是需要实现一个分数的分频比,如何实现呢?如果是一般的累加器的话,分频比变化周期性很短,这样会引入很大的杂散,如果用SDM呢,则配合dither,可以形成一个周期性很长的伪周期的分频比,这样杂散性能会好,另外SDM对噪声有整形作用,高频大,低频小,经过环路压制后对PLL没啥影响了,当然环路带宽不能太大,否则在远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网友:
same as in delta sigma ADC.

网友:
Delta sigma最大的有点就是noise shaping, 低频噪声搬移到高频处然后被PLL压制,所以对PLL噪声影响就小了。

网友(2018-11-12):
是的,ΣΔ调制一样会引入,但是选择合适的阶数,结构,以及加入dither,可以把tone压得频率很低

网友(2020-12-03):
引用 网友A:
贴篇我们组一学长的文章,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最近在研究小数分频PLL,多谢分享这么好的文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