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HFSS 仿真互感的问题

楼主(2013-03-29):
看到论文中说可以用hfss仿真两个平面螺旋线圈之间的互感,可是没见任何资料中有提及, 还望论坛中的高手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把这两个电感用四端口来仿,得到四端口参数,带到公式里面算,公式随便找本书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端口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能说具体点吗?   非常感谢。。 我是个新手,刚学这个软件不久。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微波论坛问吧,说起来很长

网友:
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2014-05-23):
回复 网友A:

   恳请大神解释怎么仿互感,大致说一下。我要仿互连线直接的互感,用HFSS不知道怎么设端口,卡了好长时间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好久不做早忘了,端口就在你想要加的激励端,两根线就是4端口,3根线就是6端口,到底是什么命令加,还是看手册吧

网友:
有没有信元了

网友(2015-05-27):
求教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近一直没有进展,能不能指导一下呢,不胜感激

网友:
try CST for double checking design

网友:
没有心愿了,灌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