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时序电路怎么做综合以及APR

楼主(2013-03-29):
以前接触的都是有时钟信号的时序电路,看的资料也是相关的,现在遇到一个没有时钟信号的纯组合逻辑电路,而且还很大,
如果要单独走流程,做成一个block,应该怎么进行synthesis ,怎么进行APR呢,是不是不用考虑时序了,只用设置一个
set_max_delay来做时序约束?

网友:
这个不是非常好做吗,都不用考虑tim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要考虑时序,因为只是模块设计,我做的这个putty comb 和上下级时序电路是相关联的,所以说整个模块的延迟时间是有一个范围的,在做综合的时候定义了一个虚拟时钟信号,来进行input_delay , output_delay约束,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的时钟port的话,在做apr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处理呢,CTS是不是可以省略掉呢?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网上也没有查到!

网友:
没时序就直接place,然后route,不要做优化,把优化的option关掉

网友:
相当于要约束inout path,可以对port设置虚拟时钟,或者设置对inout path set max/min delay。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2013-05-10):
要设置一个虚假时钟作为设置输入输出的延时参考,其他的都一样,但是还要这只一个max_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