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仿真一个数字电路,仿真完成后为什么平均功耗为负?求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13-03-29):
hsim仿真一个数字电路,仿真完成后为什么平均功耗为负?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要看电流方向的吧. 查一下是不是电流方向搞反了

网友(2013-05-09):
应该是电流方向的问题,不然,你不就发明了一个芯片发电机了吗

网友(2014-02-04):
真的很感謝樓主分享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