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诸位关于Cortex-M3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03-29):
使用Cortex-M3 + uart16550 进行仿真的时候,uart产生的 fifo溢出中断怎么被cortex-m3核捕获到呢? NVIC 里面虽然能使能中断,但是怎么将中断服务程序和相应中断号给关联起来呢?比如我写了个uart的中断,同时使能了ISR#6号中断,但是系统怎么知道我写的ISR#6号中断就是我写的uart中断服务程序呢?uart中断信号又是怎么被cortex-m3捕获到的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中断向量表就是给CM3查询中断程序入口的,你一定要在CM3的中断向量表中告诉CM3,你的中断程序入口地址。CM3通过检测到中断信号线变为高电平来识别中断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