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这样的hold违规有问题吗?

楼主(2013-03-29):
布线之后还有一条这样的hold违规,不知道要不要修的?
谢谢!

网友:
修掉。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修掉是为了design 之外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修掉是为了确保设计的正确。嗯,谢谢!

网友:
是0.4ps吗?精度给的也太高了,精确到1ps就OK了。如果margin留的合适的话,这种小于1ps的,就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很小呢,0.4ps,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