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v design中插入filler cell问题?

楼主(2013-03-29):
大家好,在多电压域设计中插入filler_cell,有如下几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1)、多电压域设计中插入的 threshold voltage filler指什么样的cell,和一般的filler_cell有啥区别呢?
2)、多电压域设计中,在不同的电压域(电压不相等)中插入的metal filler cell可以是同一个cell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1). 这种是 level shift,会在timing library里面定义了它的input_signal_level & output_signal_level.
     不同的voltage之间要选对应的cell。看你用的standard cell library提供多小种voltage。强烈建议先看
     standard cell library 的document 或者release_note。
2).我不确定你所说的metal filler cell 是那个, 但是standard cell filler的作用就是connect WELL.填满
     nplus/pplus/nw... 更低的process 还fill poly。metal dummy 可以在 extract RC for sign off timing check 之前根据design rule 加进去。